问下关于磷酸锂铁电池的充电问题

楼主(2011-06-01):
想弄几颗磷酸锂铁用用,看大家的帖子说很耐操不怕过冲和过放,不过一个基本的问题不明白,还用不用平衡充充吗,直接串充能行吗,2S的直接用7.2V的能行吗,谢谢指点啦

网友:
当然要用平衡充了,那样对电池是最好的。。。2S的用7.2V充没问题,充到6.6V必须停下(说错了,满电应该是7.2V才对,单节3.6V,但是满电以后会很快掉电压最终稳定在3.3V)

网友:
必须用平衡充。否则3-5个循环下来就极度不平衡了。

网友:
用平衡充是王道~~~~~~~

网友:
LiFePO4 的自放电率比 LiPo 大,包括原装A123,最好经常做平衡。预防常见的 0V电问题。

网友:
星手问题

网友A:
我的4组4SA123绝大部份时间都是直接串充的,极少平衡,除非电池质量有问题,否则自放电的差异不是很明显,而且因为A123的自放电率是非线性的,电压越高,自放电越大,所以本身就有一定的自平衡能力。

网友:
事实上,即使是“娇嫩”的锂聚,我平时也是直接串充的,我的4组6S1300MAH的锂聚都已直接串充超过一百个循环了~

网友:
按一组4S跑越野车的,一直是串充的,A123耐超哦!

网友:
必须筛选组对,定期平衡。每个电池都有自己的优缺点,扬长避短就可以了。
可以直接串充,但是前提是最好接上检测口!一来安全,二来对电池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4组4SA123绝大部份时间都是直接串充的,极少平衡,除非电池质量有问题,否则自放电的差异不是很明显,而且因为A123的自放电率是非线性的,电压越高,自放电越大,所以本身就有一定的自平衡能力。

 有探索精神!

网友:
旧电池过段时间自己就不平衡了,需要平衡冲一下

网友:
平衡充电最安全了

网友B:
我觉得不要误导新人。

当然你串充没问题只能代表你电池一致性好,不代表你的方法正确。就像你的车有5档,但是你就是喜欢4档跑高速,喜欢动力十足的推背感,车也没问题,但不代表你正确 更不要向新手推荐你的方法。官方推荐的还是平衡充,锂铁电池都买了,没钱买个平衡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你串充没问题只能代表你电池一致性好,不代表你的方法正确。就像你的车有5档,但是你就是喜欢4档跑高速,喜欢动力十足的推背感,车也没问题,但不代表你正确 更不要向新手推荐你的方法。官方推荐的还是平衡充,锂 ...

谢了

网友:
均衡冲才是王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