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3合一的3路驱动器如何接6路限位开关?????

楼主(2011-06-01):
问3合一的3路驱动器如何接6路限位开关?????
是手动限位开关,还是自动时的限位开关??????
是不是2只极限开关并联???????有没有办法使限位开关在手动和自动时,统统起作用????????
装过限位开关的朋友,麻烦你啦。

楼主:
从3路驱动器板子看,只有5根线,一根地线,还有XYZ加上第4轴。正好5根线。
那么,每一路线如何接2只极限开关?????????

楼主:
装过限位开关的朋友,麻烦你指导拉。

网友A:
限位的话 都并在一起接一个输入就行了 反正不论碰了哪个 所有轴都停

楼主:
啊,“不论碰了哪个 所有轴都停”,原来是这样啊。
那么,他原来要5根线【一根地线,还有XYZ加上第4轴。正好5根线。
】为什么要5根线??????

楼主:
我原来以为,X向左走到头,限位开关合,电动机不好转了;但是,还可以向右转。

网友B:
一组线并6个开关就行了

楼主:
你开关线是直接接驱动器限位端口,还是经过光电偶合器再接的???????

楼主:
我用光耦接在6个方向按钮上,思路学习的阿莫,但是他专门用一电路板,太麻烦了。
还是我这样简单,即可以手动时一个一个限位,又可以自动时一起限位。

楼主:
不过,手柄多了7根线。

网友A:
碰了限位就把Mach3中的限位的勾去掉,然后反方向走回去,或者关了驱动用手拧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