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大虾们,这样的舵能装在26CC O艇上吗

楼主(2011-06-01):
我看别人的舵片长度,都是160毫米的,我的只有130毫米,而且舵片的宽度都比别人的要窄点,我这个不知道能不能装在26CC的O艇上,舵片的宽度会不会影响O艇的转向跟操控性,望大虾们指点下,小弟在此受教了

网友:
當然可以!

引用 楼主:
我看别人的舵片长度,都是160毫米的,我的只有130毫米,而且舵片的宽度都比别人的要窄点,我这个不知道能不能装在26CC的O艇上,舵片的宽度会不会影响O艇的转向跟操控性,望大虾们指点下,小弟在此受教了

舵片小把推舵角度加大一点就O.K.了.

楼主:
谢谢CKY,你的意思是把转向的舵角设置大点就行了吗

网友:
舵片是窄了點。。。多大的船啊

楼主:
我的船是1.2米26CC汽油O艇,不知道能不能装上这个舵

网友:
我的3.5O是用这个大小的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