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t 500有几个版本,各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1-06-01):
请问目前yt 500有几个版本,各有什么不同呢?麻烦知道的兄弟讲解一下可以吗?

网友A:
WWW.align.com.tw
,查!

网友B:
好像四个吧,第一,玻侧板半金属旋翼头,塑料尾波。第二,碳侧板,金属旋翼头,塑料尾波。第三碳侧板全金属旋翼头和尾波,轴传,第四就最新的,碳机身,半金属旋翼头,塑料尾波

网友C:
最早是500CF皮带传动,波纤侧板,塑胶尾巴
到500CF,既是500GF升级碳纤侧板
再500ESP轴传,塑胶件都升级金属
再后来ESP 3G无副翼版
再新春杂交版

网友D:
什么视候出新的500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