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好心的兄弟能给我份能用的PowerMILL软件啊?

楼主(2011-06-01):
我的雕刻机A轴正在制作当中,但是对于软件部分基本还摸不着边,所以想补一下,Mach3设置那块应该不难,但是出刀路还重来没搞过,只知道要用PowerMILL,所以我在电驴上下了一个PowerMILL.8.0.09SP10正式版,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安装了用不了,我也不知道这个是多少位的,我的垃圾电脑是32位的,那位兄弟能发一份给我,在这里先谢谢了。574390974@qq.com

网友:
我也在找啊

网友:
帮顶
可能楼主的电脑系统有问题,重装系统后,再试可能ok

网友:
我也是电驴下 载的,没问题啊。
但EXchange 就只有5.6.1004版可用。

网友A:
我也是下了N个,没有一个能用的,不是什么PAF错误,就是什么连接失败的,有没有高人指点一下。前几天看了个帖子说是改一下系统日期,许可证就可以用了,我试了一下,软甲前面可以用,一到出刀路计算的时候,软件就死机了,总是提示 CONNECTION TO LICENSE SERVER LOST ,有没有高人指点指点。
那位大侠行行好,给个能用的也行啊,必有重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下了N个,没有一个能用的,不是什么PAF错误,就是什么连接失败的,有没有高人指点一下。前几天看了个帖子说是改一下系统日期,许可证就可以用了,我试了一下,软甲前面可以用,一到出刀路计算的时候,软件就死 ...

这个是没破解的问题

网友:
我也要~~~昨天在电驴上找了个6.0版本的,似乎没源了……

mastercam也可以,就是界面难看了点

网友:
6.0和2010我都找到了,2010快,好用,就是杀毒软件报病毒

网友:
delcam.exe 杀毒软件都会报毒的。dcam.paf必须在C:\DCAM\CONFIG\PASS目录下,还要启动lmgrd服务

楼主:
我现在都搞糊涂了,试了3,4个版本的了,跟地板兄弟的问题一样,哪个能发一份给我嘛!最好开个帖写个安装破解说明。
从中午搞到现在,人笨了没办法, 还是弄不好,

都是这样的提示,有人说没破解,我也不清楚,可能是吧!但是我真的一下子没找到合适的破解文件,是了几个都不行,还是老样的提示。

网友:
我用的9.0,没有问题。
不知你是否运行lmtool,添加DCAM服务了吗?许可证文件选择C:\DCAM\CONFIG\PASS\dcam.flx

在C:\DCAM\CONFIG\PASS目录下必须有dcam.flx,如果还不行,复制其,并改名为dcam.pa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