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能用襟翼减速吗

楼主(2011-06-01):
今天试了试襟翼的功能 ,一开襟翼,飞翼就翻跟头,是不是飞翼不能用襟翼功能呢?

网友A:
是不可以滴,,,,

网友B:
你都试过了,还问?

网友C:
你开襟翼了以后,没有平尾能平衡抬头力矩
不过有一种飞翼可以,那就是B2, 你把屁股做成4个舵面,最外面2个副翼 混控 襟翼
中间2个升降舵

网友D:
单纯减速的话可能阻力板更好些,对于飞翼这类不好平衡的飞机更适合
曾经看过老外的一个视频,无垂直安定面飞翼,利用左右减速板减速,而且还能代替垂直安定面控制航向,当然偏航轴是用陀螺仪增稳的

网友E:
这个问题很没意思,固定翼开了副翼都会有抬头力矩,要下拉,飞翼咋办?不过楼主可以试试蝴蝶煞

网友F:
试试B2的那种襟翼,就是上下开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