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发动机油管求教

楼主(2011-06-01):
发动机有2根油管,一根位于发动机下部起到吸油的作用,一根在上面。现在请问在上面的那根油管(负压管)起啥作用
今天在水里爽跑10分钟后熄火,上岸在次发动,声音很正常,丢水里声音发沉,熄火,回家检查,发现上面那根油管松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发动机发沉死火,所以求教,望各位大大不吝赐教
我的是老汽油机了,下水有10次以上了

网友:
下面叫进油管上面叫回油管不知说对了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又叫负压管,负压管松会不会造成发动机动力不足的想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我有个问题很纳闷,第一次下水后跑起来发动机声音啥都很正常,跑过3分钟之后,声音发低乏力,熄火,我就纳闷了,说发动机没调好,刚开始3分钟不会跑的这么流畅,说拉缸,那怎么会跑了几分钟之后才熄火呢。郁闷了,高手可以帮我分析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我有个问题很纳闷,第一次下水后跑起来发动机声音啥都很正常,跑过3分钟之后,声音发低乏力,熄火,我就纳闷了,说发动机没调好,刚开始3分钟不会跑的这么流畅,说拉缸,那怎么会跑了几分钟之后才熄火呢。郁闷了 ...

没什么纳闷的,拉缸不是一下就形成的,什么事的发生都会有过程的 。     发动机过热 (新机器有可能,旧机器 一般是熄火), 混合油配比低,高速行进都是造成拉缸的诱因

网友:
发动机不着车  原因很多   主要是电路,油路  进排气 , 还有缸压。  不着车不见得就是拉缸。

网友C:
再此建议:  玩油机的朋友尤其是新手,新机器最好经过,  冷磨——热磨——负栽磨  (记住都要低速哟,热磨和负载混合油的配比要高一点只要做到)你的机器就会用的长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此建议:  玩油机的朋友尤其是新手,新机器最好经过,  冷磨——热磨——负栽磨  (记住都要低速哟,热磨和负载混合油的配比要高一点只要做到)你的机器就会用的长久

那按照你得说法有点像发动机过热。但是我水冷很充分,双吸水舵冷却缸头和法兰。1吸水针冷却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