豹2加装底部装甲

楼主(2011-06-01):
前几天跟换了金属摇臂,现在开始加强底部,用的1mm的不锈钢制作。
先在豹2的底盘合适的位置钻6个控。

然后在加工的不锈钢上标注对应的6个点,然后钻孔
话说不锈钢真不好钻,费了点功夫。

然后上螺丝固定,完成后如此

网友:
螺丝怎么处理?

网友:
當然得裸著啦。。。。

网友:
在不锈钢板上攻丝多好!就没有那么大的螺丝头了!不过很不错!

楼主:
这样就行了,加工方便。没有加工攻丝的条件

网友:
越来越重了!!!

网友:
不错!
严格的说底盘装甲都是我的创意翻版
你们发扬光大的很好!!!

网友:
利用扭杆固定柱的孔位,我觉得是最好的,既能固定牢靠,还能加强固定柱的强度。
还用了不锈钢板,比较烧啊,又沉又不好加工,铝就很合适。

楼主:
扭杆的 地方不想动,就那样把,我觉得还比较结实。

网友A:
不锈钢好,耐磨,密度比铝合金大,1mm的都比2mm的铝板硬

网友:
不错,不怕磨地盘了,呵呵

网友:
  这200块花得值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慢慢开始重装化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好,耐磨,密度比铝合金大,1mm的都比2mm的铝板硬

不锈钢是好,但要综合考虑,铝板就已经不错了,还轻,这个模型又没有必要搞那么重,野跑都没有说把塑料底盘划烂的,就更别说是铝板了。
不是全金属坦克,底盘受力也没有那么大。
更好材料多的是,但用在这里的效果都是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锈钢是好,但要综合考虑,铝板就已经不错了,还轻,这个模型又没有必要搞那么重,野跑都没有说把塑料底盘划烂的,就更别说是铝板了。
不是全金属坦克,底盘受力也没有那么大。
更好材料多的是,但用在这里的效 ...

我是觉得可以用薄的不锈钢板代替厚的铝合金板,毕竟底板太厚的话,会影响通过性能,薄薄的不锈钢就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是觉得可以用薄的不锈钢板代替厚的铝合金板,毕竟底板太厚的话,会影响通过性能,薄薄的不锈钢就好

1mm的差距不会有什么影响。
我是选用的2mm铝板,因为豹2底盘下面有一个舱盖,至少突起1mm好像,如果是用1mm的板子,那这块需要挖空,那效果就下降了。如果把舱盖切平,那里的塑料强度又下降了,而且那个舱盖旁边正好是一个负重轮的轴,虽然影响可能没那么大,但毕竟是修改了原件。
所以我用2mm铝板,然后把舱盖那里铣了1mm,这样就盖上了。如果没有这个舱盖,我可能也会选用1mm的板子。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1mm的差距不会有什么影响。
我是选用的2mm铝板,因为豹2底盘下面有一个舱盖,至少突起1mm好像,如果是用1mm的板子,那这块需要挖空,那效果就下降了。如果把舱盖切平,那里的塑料强度又下降了,而且那个舱盖旁边正 ...

原来有个舱盖的,你这样做很好

楼主:
我对材料要求不高,人家帮我用什么加工,就是什么材料。用了不锈钢就是不锈钢了呗。

网友D:
板上开沉孔,然后用沉头螺钉应该要漂亮很多吧!

网友:
有空再好好完善完善吧,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上开沉孔,然后用沉头螺钉应该要漂亮很多吧!

我也想怎么做,做不来啊。反正在底部也是看不到的

网友E:
1比16的豹2 履带和负重轮压根就没卖的 国外有一套 欧元 悲剧的很~那价格

网友B:
引用 网友E:
1比16的豹2 履带和负重轮压根就没卖的 国外有一套 欧元 悲剧的很~那价格

下个礼拜~国内可能就有的卖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B:

哥们,希望有金属底盘附体卖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哥们,希望有金属底盘附体卖哦

底盘附体是虾米玩意?金属内村怎么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哈,底盘装甲,金属内衬也可以

网友:
高手越来越多了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个礼拜~国内可能就有的卖了~
你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