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K好还是X650好

楼主(2011-06-01):
问的有点笼统,初哥,还请见谅!

主要是飞控系统比较

还请高人指教!

感谢!

网友:
差不多、1212S技术支持好、飞控用料、做工都不错、厂家售后做的很好、维修价格低

网友:
玩MK的飘过,X650没玩过,不过论坛上频繁有炸鸡贴,是我的话,我心理不过关

网友:
要不想炸鸡  玩AQ50吧!随便玩玩 玩KK吧

网友:
玩MK的比X650的少多了

网友:
没玩过MK的很多?

MK2.0,MK1.3,X450,X600D,X650,KK,这几个飞控我都玩过,各有特色吧。
MK飞行的稳定性和机动性非常好,悬浮漂移很小,而且抗风能力很强。至于扩展性,MK的扩展性的话要看哪方面,对于基本的应用是完全没问题的,网友说的扩展性差恐怕是针对电调部分的吧?MK电调用的是IIC协议,与市面上的PPM电调不兼容,只能用专用的IIC电调。但是MK2.0的性能,我觉得在2000RMB价格内的飞控MK2.0的是最好的。
XA早期的飞控性能也一般,早期的众多STC单片机组成的飞控看上去就很纠结。现在的FC1212许多参数可以调节,对于电调和电机的参数修改也很不错,可以方便用户换电机换电调。稳定性和抗风性我觉得还有待改善吧。
KK那就是个玩具啦,需要人为操控的地方太多,想自稳定基本不太现实,不是前后飘很远就是左右漂很远。不过KK的机子便宜,做新书入门和特技练习是个不错的选择,摔了也不心疼。

楼主:
感谢楼上的回复

有一定的了解了!非常感谢
特别是6楼的兄弟!

另外,MK的扩展可以达到比如接“气压,转速,电流。。。”等传感器么?

网友:
我又来吹一下~!
MK这飞控,国内最早山寨四轴。以前听过电调什么经常掉程序`电调什么很难服伺,而且各个山寨工艺不同~现在就不知道了~不过软件都是英文,正品的都是散件,要有电子级玩家才可以入门,也有不小MK入门级玩家半途封尘!还有模式转换就是要烧固件!

KK飞控,大众化,最基本!大家都不要看小KK飞控,在国外看人家练得如何,飞得如何!但在国内看那些卖家炒得如何卖得如何高啦~!在国内玩的不多所以没什么出色表现!还有常遇的问题就是控的解锁,很多玩高级控人的反而解不到锁,相反天地飞控一说就明白如何解!控多人用遇问题一下解决!
AQ50很神秘的飞控,神秘在于700元一块只能玩四轴,和KK比只多了加速计功能,和MK1.3比只是不用烧程序,可以兼营普通电调!但所见的玩家很小出来蒲头!想收一块二手试试到底是神马都没可能~提起AQ50只想到性价比太差~!
XA飞控,是我玩得最久的多轴飞控,从X600D玩起没有一次爽飞过,最经常就是突然掉下,修了N次,汤MM都知道我这个人~我也从那开始对XA不满意,在XA群里讲针**~自从换购X650后对此开始改观,到现在机X650机架都散了,自已在做机架,Y3。X4。Y4都做过,大小机架都做过,固件也一直在更新,抗风性与机架和桨,和PID参数有很大关系,最小我现在的Y3和450直机一样,在大风下只会吹偏,不会出现狂烈遥摆~!软件调设没什么好说的,用过就知道了~!不要说不会中文!有语言选择!
FY90Q=AQ50=贵
高手们是不出声的,所以只有半桶水的我才会出来吹吹,大家参考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MK的板上有气压传感器,可以低压报警,但貌似木有电流和空速检测。

网友:
很简单的道理。
用户越多的产品 ,炸鸡的人就越多 。

这和下馆子一样。选人多的肯定没错。
所以,要便宜就kk,要强大就xa的 fc1212-s

我xa飞控飞行18小时了,从未出现过问题.
飞行前做好必要检查是重点。

网友:
对LS说的完全正确
也不能说KK 是玩具 ,没学过还玩不了呢 秒炸。

我也是KK  fc1212-s一齐玩的

网友:
六楼和八楼已经一道破天机了

网友:
FY90Q=AQ50=贵,飞过之后在评价是不是贵。

网友:
无知的我继续关注

网友:
最好的飞控系统应该是ar drone,改造后用遥控器玩儿的drone应该是现在最稳定的可购买的飞行器,没有限高,不用担心wifi断连,用2.4g控想飞多远飞多远,跟其它4轴飞控比脱控飘移为0 。5万多的helicommand pro 加jr汽油机跟它比都是浮云。防飘算发太牛逼。就是没法换电调和电机,mk也没法换。论坛里有哥们正在破解。如果成功破解drone飞控绝对最好的了。kk现在可以接wii motion plus的陀螺仪,效果貌似比enc03rc陀螺好。

网友:
ar drone ?

防漂?那还是算了。
飞的稳定是不错,就是下面不能过什么物体,不然那就跟着跑。然后就是抗风,还真的是个问题。

网友:
视频定位在AR Drone上就是个鸡肋

除非自己去优化

网友:
AR Drone稳定度是用牛逼形容,但现在还局限在遥控方面,暂时可不考虑

网友:
现在的drone用2.4g控飞已经不是问题了,关键换大电调和电机还没解决。没发挂重装备!

楼主:
学习了很多呀!!

总结一下:
1:4轴国内还是起步阶段,乱世出英雄,得民心者得天下
2,:如何得民心?无非方便大众
    MK系统看来不错,但不能支持常规的电调,有待改进!还有调试界面能有XA那样就完美了
    XA系统不能说玩的多了问题自然多!电子系统与机械不太相同!如果照这个理论的话,FUTABA就不要活了!只是说XA还需改进(而且也在改进中)
3:中 国模友很多都喜欢“捣腾”,我也不例外,呵呵。
4:不管是自主产权还是仿制,只要在大陆地区销售,就要符合大陆消费者的习惯。
5:大家一起进步吧!!

不知云云~~~全当闲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