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那拿过来一架f18★请问重心在哪里★

楼主(2011-06-01):
★朋友那拿过来一架f18★请问重心在哪里★

请问重心在什么地方? 2200ma 25c电池重吗,可以飞起来不?

楼主:

★朋友那拿过来一架f18★请问重心在哪里★

请问重心在什么地方? 2200ma 25c电池重吗,可以飞起来不?

副翼铰链要修复一个,其它地方问题不大。

上40a好赢电调,2200ma25c电池  飞得起来不

网友A:
JJ没头了

楼主:
恩 朋友忙  一时头没找到,过几天去他家扫荡下看头在哪里

网友:
同问。

今天想开贴专门请教重心问题,看来不用了。
电池的不同放置,重心不同,有两种位置,如图。

我也不知道重心在哪里,感觉应该在舵机这里是不是?再往前就有点太离谱了。

网友:
飞过的吱一声,不要看热闹。

网友:
6.1儿童节都过去了,咋就没人解答聂?

网友B:
电池放上去后,用手指撑住二边舵机`大概平衡~!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放上去后,用手指撑住二边舵机`大概平衡~!就OK
这样会不会有点偏后,飞起来过于灵活?  不是说在适当的范围里,重心越前越稳定,重心越后越灵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放上去后,用手指撑住二边舵机`大概平衡~!就OK
图上舵机和主轮在一起,是不是应该在主轮前面一点??

网友:
等我今天首飞以后告诉你。

网友:
我的噩梦机啊!舱位太小导致电池最多用2200Maah的。

加上电调和接收器被迫放得很靠近,结果接收距离变短。

原配感觉推力不足,加上机身也不轻,最好是1500 - 2000 Maah 就好。

重心位置在后轮前方,可以参考风之纹章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JJ没头了

没了就拿原装配置的大飞 弹,切了黏上当头用

网友C:
中午飞过了,收油空滑性能比想象中好得多,就是因为高度超出预计,落地前没有给油,
降落有点暴力,损坏右起落架一只。
重心用的是靠近舵机的方案,飞着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午飞过了,收油空滑性能比想象中好得多,就是因为高度超出预计,落地前没有给油,
降落有点暴力,损坏右起落架一只。
重心用的是靠近舵机的方案,飞着还行。

楼主:
改天试一试

网友(2013-01-26):
重心在进气口往后5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