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金火的铣床有人用过吗?看着不错

楼主(2011-06-01):
想买,有用过的话,说说有什么不足?
     就是没有微动进给…… 看重量够敦实

网友:
改数控的好料
搜索了一下 价格要5100
三、主要参数:
工作台面尺寸(长X宽)mm600 X 180
工作台纵向行程(MAXmm290
工作台横向行程(MAXmm110
铣头垂直行程(MAXmm80
工作台T型槽数:3
工作台T型槽宽mm14
工作台T型槽距mm55
主轴孔锥度:常规NT30 724,可供莫氏3
主轴端面至工作台面最低距离mm75-180(可供加高4070140
可装刀具直径(MAXmm200
主轴电机功率(KW):常规0.55KW/6极,高速1.1KW/4极(限用机座为7080的电机)
冷却泵电机:40W
主轴转速范围:常规320/7301140,高速420/9701515(可根据用户要求选配定制)
机床外型尺寸(长XX高)mm800 X 800 X 1500
注:本机床报价不含包装运费。

网友:
看起来很不错啊,导轨间距很宽,实用型

楼主:
方立柱,刚性比圆的好,大刀走啃钢应该没问题吧。但主轴转速有些低吧?打算上变频的

网友:
村姑铣。以前有人买过。具体情况不清楚,我的是滕州的垃圾

网友:
村姑铣,不好吗?现在的村姑除了装扮老土一点其它功能,跟香港小jie都一样, ,

网友:
分体的底座,Z向行程小。

楼主:
分体底座哪里不好?我举得给改造留了很多空间,Z轴可以做个垫高块来加高吧

网友:
主轴锥孔是亮点 可以上 BT30

网友:
Z轴行程80,装个平口钳就没位置了

网友:
我们本地产 但是不了解

我们本地产 但是不了解

网友A:
楼上富阳的?

楼主:
村姑机有人改过吗?

网友:
台面600*180  行程才290*110   这样是极度的浪费.这么大的jj.和学习型雕刻机一样的行程.而且台面还愣大个.汗..
我的台面长420都能有 300的工作范围 180的宽.应该也要有150的加工范围吧.110太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富阳的?

你也是富阳的吗?

网友:
浙江金华火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