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EP200能用EP255的尾波么

楼主(2011-06-02):
急问,EP200能用EP255的尾波么

网友:
当然可以啦,但是要加个转接环。

网友:
可以的!有转换套!

不过改装一下最好!

网友:
兄弟  直接有改装件卖的 400块

网友:
你动手能力不错,改就是了。

网友A:
400元太贵了,不值!而且配套的尾轴要20多元一根,用不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0元太贵了,不值!而且配套的尾轴要20多元一根,用不起的!
尾轴可以用250的了!但是这样一来需要用200的短蟹爪2边的pit才匀称!

网友:
改255尾波的好处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