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手欠,新新的saito150被我糟蹋了。请大家帮忙想想办法。

楼主(2011-06-02):
 今天手欠,新新的saito150被我糟蹋了。请大家帮忙想想办法。
今天和朋友一起看一个saito 150.本来好好的发动机,忽然就是想打开看看。保养一下。然后拿出我的球头wiha扳手。前三个螺丝都很轻松的拧下来了,第四个有点紧,一用力,悲剧了。球头断里面了。
结果,1:现在这个位置很难打掉螺丝帽,
2:锯子也不能锯个槽出来,那个六角扳手头虽然断了,但是还是非常的硬,锯不动。
3:那个六角扳手头卡在里面,取不出来。
真是郁闷了,各位兄台有啥好办法?先谢过了。

网友:
用电磨,夹沙轮片磨条一字

网友:
角磨机磨掉发动机螺丝上的圆弧方便拧下更换螺丝吧 或者就是微型电钻钻出来

网友:
用一个钢钉反方向打松它,自己掉出来。

网友A:
我也碰到过! 如下是我的方法!
1,保持六角扳手头清洁!
2,准备一台交流电焊机!
3,准备一根电焊条,去掉外皮,将前端磨尖,大约60度的角度!
4,将发动机固定在台钳上,确保两者之间无绝缘物!
5,调整焊机电流,不要太大!
6,焊把夹住焊条,并将焊条的尖头用力压在六角扳手头的中点上!焊条最好竖直于六角扳手头!
7,另外一人拿着地线钳,触碰台钳,如果时间掌握的好,可以将电焊条和六角扳手头焊接在一起!时间不能太长,否则就是六角扳手头和螺丝头焊接上了!
8,拿着焊条先左右前后转动几下,感觉松些后,用钳子将焊条拔出来!六角扳手头也能拔出来!
需要技巧!最好先练练!

网友:
用电磨安上最扁的那个磨片磨成一字的再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碰到过! 如下是我的方法!
1,保持六角扳手头清洁!
2,准备一台交流电焊机!
3,准备一根电焊条,去掉外皮,将前端磨尖,大约60度的角度!
4,将发动机固定在台钳上,确保两者之间无绝缘物!
5,调整焊机 ...
此法不行!!!千万别用!!!这样大电流会流经所有的部件,在间隙处(如轴承、缸套等)产生斑痕。除非让焊机地线只接触此螺丝冒的外圆另一端焊条只接触断搬手的中心,电流不通过发动机内部才行。

网友:
这事难不住我,第一我先用尖嘴钳、桃嘴钳、等试看哪个能死死夹住螺冒且还有一点转动的角度,然后死死用全力夹住螺冒同时逆时针转动,一次不行可多次,如不行就把发动机放进冰箱并开到最冷挡,冻丫廷的几小时,拿出来看断头能否脱出,如不能就立刻用前法拧松螺钉。

网友:
都是好办法!敲送一点拿强磁铁吸出来不知道是否可行?

楼主:
多谢各位支持,搞定了。方法如下。

早上起来脑子清醒多了,看来人在晚上思维活跃,但是也容易犯错了。
那个螺丝的位置很难用电磨打个一字槽,也没用钻头钻,怕弄伤发动机。螺丝旁边就是散热片,大的钳子夹不住。小的拧不动。
就用电磨打了一个小小的槽,用一把一字螺丝刀当冲头,用一个小锤子轻轻敲,使螺丝咯噔一声松动了,转动了半圈,后面的手就扭下来了。
那套六角扳手,我也只敢包装一定正品。我用来大概5年,一直很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买把ENGINEER  PZ-58 钳子吧,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上起来脑子清醒多了,看来人在晚上思维活跃,但是也容易犯错了。
那个螺丝的位置很难用电磨打个一字槽,也没用钻头钻,怕弄伤发动机。螺丝旁边就是散热片,大的钳子夹不住。小的拧不动。
就用电磨打了一个小小的 ...
庆幸!!我也有一小内六方板手,用了几年了前一个月也是头断了,看来用的多的工具还是要适时换一换。

网友:
其实你不管它就那样飞!不知什么时侯就没了!!!

网友:
就算你的扳手是正品,也不能用球头端受力。这是基本的工具使用常识。

网友:
把拆下的3个螺钉装回去!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实在想拿出它,我想可以在螺丝头侧面打孔到六角面,再用带锥度的圆棒(最好是模具顶针)敲出来。。。。。

网友:
楼上,人家已经搞定了,哈哈

楼主:
 那天半夜,确实是手欠。弄得我紧张了一番。第二天睡好起来,5分钟就把螺丝敲出来了,
现在又订购了一套瑞士pb的六角扳手。就是赔个扳手,买个清醒吧。

网友:
以后先用普通扳手拧松,再用球头扳手,球头衔接的地方会变细,造成应力集中,肯定不能受大力

网友:
楼上說對了

网友B(2011-07-12):
 烧鸡你够欠的。赶紧拧上那三个螺丝,飞吧!

网友C(2011-10-28):
 会有一个适合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