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问题

楼主(2011-06-02):
如果我想弄短
舵机
线,不过不想焊接,那只有从接口开刀了,不过接口压制插头母头那个母头和钳子是什么尺寸什么名字?
就是金属框和把金属框压到导线的夹子,怎么称呼?那里有买?

网友A:
我一般直接把线焊在插头上,压制的用久了会氧化,接触不良。

楼主:
有道理!钳子85一只,焊接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