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到一个GPS模块。自动驾驶车做好了,实验成功!有视频

楼主(2011-06-02):
SKYLAB GPS 模块,30美元买的。先读出点坐标,再看看能用它干些什么。

以下是最终版本测试视频。放在第一页,方便大家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c0MDYzNDI4.html

楼主:
哈哈 测试结果出来啦请看图片!

这个系统是这样的

这个系统是这样的

线接好之后,等飞控搞出来了,我会给个详细的电路图

线接好之后,等飞控搞出来了,我会给个详细的电路图

数据出来啦

数据出来啦

楼主:
从谷歌地图上找到的坐标为:42°28‘29.27   83°14’51.44‘’
经过单位换算之后                :42.47479722      83.24762222
GPS度数为                            :4247483             -8324756

经度前面的负号表示我在 西半球。 小数点后面 3位数是可靠的,而且数据浮动很小。

本人表示非常满意。

改天装到遥控车上玩导航 哈哈。

网友:
楼主的飞机不错哦,是航拍的jj不

网友:
这东西用来航拍还差不多

网友:
开发板+ gps,呵呵,加个无线模块,时时传输么

楼主:
没考虑过加 无线模块,实时传输。 我打算弄 自动 飞行。

楼主:
我已经想出 控制小车返航的算法了。 简单的说就是 向量 叉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想出 控制小车返航的算法了。 简单的说就是 向量 叉乘。

GPS在静止/慢速状态是无法输出方位的.
你要么让小车随机地往某一方向跑一下, 得到方位.
要么加个电子罗盘.

楼主:
楼上说的对, 我的车速很快 哈哈

楼主:
我也可以隔很长时间 测量一次数据啊。 这样相当于车速很快。 我装在自己汽车上在停车场开了几次,蛮灵的

网友:
我的意思是: 设好下个GPS位置, 你的车子从静止启动时, 车轮该往哪个方向打, 才能开到那个GPS点?
因为此时车子的控制板并不知车头朝哪!

楼主:
单片机里面有3个点。 A点:目的地, B点:前一点,C点:当前点。
用三个点计算出两个向量, 向量a = A - C, 向量b = C - B。

用矩阵计算出 a × b = r =|向量a|*|向量b| sin(α),α为夹角。

如果r 大于0 左转, r 小于0 右转。 |r| 的大小决定了转向的角度。 几何意义上讲, |r| = 向量组成的平行四边形的面积。

我让车子每开5秒,用GPS 采一次数据。这样车子就开了很长一段距离了。

所以说,虽然我不知道车头的方向,但是我能够计算出车头的方向。

网友:
你买贵了,淘宝上100快人民币。

楼主:
买贵了, 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啊。悄悄的PM 我链接把

在这个程序里 , 油门还是归我管,以免车子乱开。 方向盘是混空的,也就是说我不动方向盘的话,车子会自己开回来。动的话车子和普通的遥控车没多大区别。

楼主:
今天下午测试了下,车子能自己开回来不错。 但是同时存在两个问题。

问题1, 单片机只知道 要么左转 要么右转。所以开回来的时候,车子走的是之字形路线。

问题2,这车子开了几分钟就会从新设置起始点为当前点。所以有时候会开不回来,绕着某个点转。

反正是程序的问题,自己改改就行了。

楼主:
车子到家后会绕加转

网友:
在起点会看到车子象无头苍蝇那样乱蹿一通("之"字).
因为你的程序不知道车头的初始方向.

楼主:
我再改改 争取今天弄出新程序

网友:
看不了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