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热管 和 散热鳍片 连接的问题 求助~

楼主(2011-06-02):
最近对散热技术很感兴趣~~也时常能联想到笔记本散热和 一些电器设备的散热~~现在有些问题想问问大家~

目前好像有两种技术 1 .焊接 2.穿FIN

1.导热管和散热热鳍片使用哪种焊接方式?普通 激光 还是……

2 穿FIN 是怎么回事? 我看见不仅仅是在散热片上打孔 孔的周围保留了一小部分能与热管连接~ 是冲压的么? 如果个人DIY 需要什么设备~另外将热管和散热片组装就是简单的拼插起来么?

往坛子里的高手赐教! 先谢谢啦

网友:
焊接的多是锡焊,用锡膏涂沫,回流焊。
穿fin不焊接,靠弹性接触。传导散热。
DIY的话,焊接反倒容易些。台式回流焊设备也不贵。但穿fin不行。对精度要求太高,下的功夫太大,个人认为不可能DIY。

网友:
买个垃圾的风冷电脑散热器也不贵

网友:
我知道以前的空调散热。散热片打孔后插入铜管。再用一根比铜管内径稍大的钢棒穿过,铜管就和散热片紧密连接了。

楼主:
谢谢LS几位朋友了~

网友:
这个也自己做啊

网友:
用铜片能焊锡,铝片就不行了哦。。

焊接参考汽车的冷却水箱和冷凝器的散热片和管道的连接方式

楼主:
恩 学习了 谢谢大家啦

网友:
板凳说的对
貌似楼主这个省了这道工序

网友:
还有一种是加压把铜管涨大。铜管就和散热片紧密连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