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达2217 950KV 配桨

楼主(2011-06-02):
请教各位魔友,手头有一个XXD 2217 950KV的电机,想飞天翼的吉比,网上卖的2块的1147皓业桨可以用吗?卖家说这个是孔径3MM的 ,不可以用,要用皓业1147的那种大孔桨,是这样吗?2块的1147桨自己扩孔可以用吗?顺便在问下银燕的桨比皓业的桨质量如何?谢谢

网友:
自己扩孔要注意保持孔的垂直度和新孔与原有孔的同心度不变!

网友A:
我就是2217 kv950 配的1147

网友:
2块的浆软些,10寸以上的浆建议用好些的,便宜的效率低。。。。。。

楼主:
谢谢LS的几位朋友 顺便在问下 银燕的桨 怎么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2217 kv950 配的1147

飞天翼的吉比 新西达2217 KV950 搭配  1147桨   效果怎么样?

网友:
1060  和 1047  都行 孔小的话 可以扩孔  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