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80小车床改数控完工—车1.0、1.5螺距的螺纹视频及改制过程记录

楼主(2011-06-02):
D180小车床的数控改制全部完成,这个小车床非常容易改数控,车螺纹的视频及改装过程看下面的视频。

网友A:
不错,回差怎么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回差怎么处理的?

Mach3软件消回差。

网友:
不错,看后我也产生改的欲望。

网友:
改得好,以后车螺纹不用手忙脚乱了,退刀槽也不用留了

网友:
改的好,有工具就是好,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以后有机会请教您。

网友B:
数控车用什么软件制作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控车用什么软件制作刀路?

MACH3自带的加工策略

网友:
 改的很好 不用更改太多原结构 高手

网友C:
步进电机是多大的。大托板直连力道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步进电机是多大的。大托板直连力道够吗?

3.35A的二手57步进,因为大拖板丝杠的螺距是2mm的,扭矩足够了。

网友:
顶一个 做的好

网友:
顶 并且留下个记号

楼主:
有好几个爱好者发短消息问我改数控的一些问题,在这里统一回答:
1、X,Z轴都是用的3.3A57步进电机,直驱。
2、两个轴的丝杠都没有换,X轴的丝杠座加了两个推力轴承,型号:F8-16M。
3、主轴没有换,加了一个单孔码盘测速,测速传感器型号:欧姆龙的EE-SX672(坛子里咪咪推荐的)。
4、驱动采用三轴驱动集成的3A的TB6560。
5、D180原来的回差也都可以接受,x、z都在10丝以内,在mach3内做软件回差补,偿效果非常好。
6、驱动的电源就用24v10A的开关电源。
7、加工的程序:主要用MACH3自带的加工策略
全部改动就这些,改动非常好少,改后的机床精度、速度和刚性也很理想,绝对够在家玩的了。坛子里使用D180和D210小车床的很多,这个床子是个我们这些发烧友在家玩的,千万不要拿他和大床子比,要是做产品,靠他吃饭可不行,因为做产品要的是刚性、加工速度、精度,特别是加工效率要高,这个加工效率和我们没关系,我们可以慢工出细活,减少劳动强度,提高加工能力是最主要的,现在车个螺纹、曲面、锥度变得非常简单了。

网友:
佩服一下楼主.看了后感觉思路很清晰.

网友:
回复 楼主:

改数控费用多少?

网友:
感觉LZ思路清晰、条理分明…

网友:
这个改得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D180小车床的数控改制全部完成,这个小车床非常容易改数控,车螺纹的视频及改装过程看下面的视频。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cyMjI5MTQ0/v.swf

很是佩服,有点疑惑的 就是主轴用57的步进电机力气是够了 ,但是转速够吗???自己是电机盲,请多指教!!!

网友:
 效果好明显!Good吖~

网友:
有床就是好!羡慕

网友:
又看了一遍,来点大图或详细,meng1111@126.com不胜感激

网友:
请问楼主采用什么接口板?这些改造个共需多少资金?

网友:
谢谢LZ我大开眼界了

网友D:
楼主这样改造一共要多少费用

网友E:
比较关心LZ用什么软件做的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样改造一共要多少费用

花钱不多:驱动225、57步进100、电源100、其他(联轴器、轴承等200-300元,直接改造费用不超过80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比较关心LZ用什么软件做的视频

视频编辑就用windows自带的:  windows movie maker 2.6

网友:
以后我入小车后,要来仔细学习。

网友:
好羡慕啊....

我有个问题...就是改好后...如果用手动操作的话...步进电机不就变成了发电机了么?//这样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是WIN7自带的吧=  =
windos LIVE影音制作

网友:
改得好,有详细过程.要注意车出的铁屑不要缠绕到东西!

网友(2012-09-05):
这个有很好的参考价值,顶

网友:
能上些具体设置就更好了

网友(2012-11-09):
有点小疑问,不用挂轮,怎么保证这一次进刀的位置与上一次是一个位置??

网友F(2013-01-14):
“3、主轴没有换,加了一个单孔码盘测速,测速传感器型号:欧姆龙的EE-SX672(坛子里咪咪推荐的)。”

请问楼主,主轴调速如何做到的? 你仅仅加了测速,怎么实现闭环调速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3、主轴没有换,加了一个单孔码盘测速,测速传感器型号:欧姆龙的EE-SX672(坛子里咪咪推荐的)。”

请 ...

这个方案不能实现闭环,因为MACH3不能控制主轴电机。车螺纹是主轴转速固定在设定值,比如车螺纹的程序中要求主轴400rpm,主轴就先调到400rpm,再执行程序。由于主轴开环工作,容易乱用,我现在已经把主轴换成伺服电机了,主轴在闭环工作,车出的螺纹非常好。

网友(2019-11-27):
楼主,由于是新注册用户,无法给你发消息。关于改装咨询几个问题。

我看你最后除了把主轴换为伺服外,是否也将Z轴换为了滚珠丝杠?是为了回差问题更换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