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碳 全碳 如何分辨 水太深

楼主(2011-06-02):
大家好 新人提问 欢迎拍砖。

我们大家平时用的水平翼  垂直翼 都说是碳纤维的

可是有多少人可以分清那种是 全碳纤维  和玻碳纤维呢

这碳纤维含量多少才算是全碳纤维呢。

商家是不是打着全碳纤维的名声  卖的却是玻碳纤维的东西呢?

疑问 啊 。这全碳纤维 和玻碳纤维原材料加钱可差不少银子呢。

求解 求解。谢过 谢过。。。

网友:
秤重量,用手轻轻扳扳

网友A:
看断层,中间一层层是白色,两边是黑色的就是玻碳的,整块全黑的是碳的,还有那万用表量下,断层处导电的就是碳的、ps飞越的是玻碳

楼主:
平衡翼片就那么一点 称重量这个  我问过生产厂 他们说重量很难分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断层,中间一层层是白色,两边是黑色的就是玻碳的,整块全黑的是碳的,还有那万用表量下,断层处导电的就是碳的、ps飞越的是玻碳

这个方法好,用锉刀搓下 就能看出中间是不是有夹层,好像 飞越的550 加厚侧板 也是 有夹层白色的(某个帖子里的照片)
强度 玻纤的因该也不差吧

网友:
 断层处导电的就是碳的

网友:
往水泥地上摔,声音响亮清脆的是纯碳,声音低而沉的是玻碳

楼主:
下内容转帖 供大家参考

碳纤维是一种力学性能优异的新材料,它的比重不到钢的1/4,碳纤维树脂复合材料抗拉强度一般都在3500Mpa以上,是钢的7~9倍,抗拉弹性模量为23000~43000Mpa亦高于钢。因此CFRP的比强度即材料的强度与其密度之比可达到2000Mpa/(g/cm3)以上,而A3钢的比强度仅为59Mpa/(g/cm3)左右,其比模量也比钢高。材料的比强度愈高,则构件自重愈小,比模量愈高,则构件的刚度愈大,从这个意义上已预示了碳纤维在工程的广阔应用前景,综观多种新兴的复合材料(如高分子复合材料、金属基复合材料、陶瓷基复合材料)的优异性能,不少人预料,人类在材料应用上正从钢铁时代进入到一个复合材料广泛应用的时代。

  碳纤维是含碳量高于90%的无机高分子纤维 。其中含碳量高于99%的称石墨纤维。碳纤维的轴向强度和模量高,无蠕变,耐疲劳性好,比热及导电性介于非金属和金属之间,热膨胀系数小,耐腐蚀性好,纤维的密度低,X射线透过性好。但其耐冲击性较差,容易损伤,在强酸作用下发生氧化,与金属复合时会发生金属碳化、渗碳及电化学腐蚀现象。因此,碳纤维在使用前须进行表面处理。

  碳纤维可分别用聚丙烯腈纤维、沥青纤维、粘胶丝或酚醛纤维经碳化制得;按状态分为长丝、短纤维和短切纤维;按力学性能分为通用型和高性能型 。通用型碳纤维强度为1000兆帕(MPa)、模量为100GPa左右。高性能型碳纤维又分为高强型(强度2000MPa、模量250GPa)和高模型(模量300GPa以上)。强度大于4000MPa的又称为超高强型;模量大于450GPa的称为超高模型。随着航天和航空工业的发展,还出现了高强高伸型碳纤维,其延伸率大于2%。用量最大的是聚丙烯腈PAN基碳纤维。

网友:
这要学习一下!

网友:
纯碳板别想了,我哥们是专门搞这个的。看了我的飞机侧板以后告诉我这个基本上不属于真正的碳纤制品,我心里很受伤。所以我目前能用玻纤的尽量用玻纤。不当冤大头。

楼主:
TB 上定了2块 全碳 玻碳的板子  到了上图

网友:
重量轻,强度够,管他什么材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