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有经验的朋友进来帮帮我,关于YS63的问题

楼主(2011-06-02):
好多年没玩固定翼了,最近准备杀回来,有些问题请教一下各位

1 YS63新款和老款有啥区别 现在YS出没出换代产品
2 YS发动机现在还是必须吃CP或CO30%油吗?吃别的油如TOP30%可以不
3  n年前就是因为搞不定发动机,搞坏了好几个YS   调整方面有经验的朋友麻烦介绍一下如何调整YS63

网友:
标题

ys63现在没出新款,新出了YS -FZ70  重量只重了不到10克,改进了化油器和调节阀,比ys63更好,只贵了一点点 推荐这个。

主油针一般位置是2.5圈。YS进油不仅由主油针控制,还由那个独立的气泵控制,主油针大到一定程度之后,油量控制会由气泵接管,不会出现严重富油的情况;如果过于贫油,可能会瞬间停车,容易损伤发动机。

副油针在原厂设定位置微调,如果被调乱,按照说明书的初始油针位置调回来,再重新调整。在热车后,先全油门,再收到怠速,如果转速是慢慢下降的,说明小油针富油;如果直接熄火,往往是过度贫油或过度富油,最好先向小油针富油方向调整,如果更坏,那就是富油。调整后快推油门,发动机应该在1-2秒内完成加速。加速慢,富油;加速快但熄火,贫油。
YS FZ系列的发动机,副油针顺时针为富油方向,逆时针为贫油方向。切记!

我有两台ys63,一直用waypower30%的。一些网友说的,一定要CP30%,或者CO30%,不然调整不了。几种油我都用过,并不像网上说的那样。WP用起来完全没有问题,何必花多一倍的价格在消耗品上呢?
YS并没有人家说的那样难调,直接原厂油针,一转,就可以发动的。

以上全部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