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JR XG7标配 是否有这个功能???????????????

楼主(2011-06-02):
动力电电压    动力电电压    动力电电压   动力电电压  是否有????????????

DX8标配有的    实际遥测屏幕显示,有动力电电压11.5,接收电电压4.2,温度26,转速没接,接收信号质量F和H,0当然是最好了

网友:
可以有,但是不是有还得再谈,DX8号称是目前功能最强的8通发射机,应该还是有他的可人之处的

楼主:
用过的同仁讲义讲呀

网友:
好像没有,

只有接受电电压,毕竟接收机的电源是BEC降压的,反正我的XG7说明书没有介绍这个功能。目前只有接受电电压,温度,转数,后两个要传感器,可以设置报警,比如接受电电压低于你的设定值,温度太高,转数好像直升机用处比较大,貌似带定数,不过我不确定,我不飞直升机的……

网友:
随便问一句,楼主展示的是什么控啊!好像没有见过

楼主:
上面的是DX8 我不太喜欢它的 外形 ,XG7不能显示动力电电压 意义不大(价格还是给力),还是等个更先进又便宜的双向控吧!

网友:
很多看重双向的都以为是显示动力电压   直接加个30块钱的报警器吧

网友A:
需要传感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传感器的
现在有货?有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