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天地飞06C可以用哪一种模拟器?

楼主(2011-06-02):
求助,天地飞06C可以用哪一种模拟器

网友:
哪一种都可以

楼主:
我以前的模拟器是XTR,原来用6EXHP。要用PPM,十字盘为普通模式。后来转用天地飞06C,因为十字盘只有CCPM模式,用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以前的模拟器是XTR,原来用6EXHP。要用PPM,十字盘为普通模式。后来转用天地飞06C,因为十字盘只有CCPM模式,用不了。

天6C下排的状态开关、从左往右数的第一个拨至上位、处于固定翼模式后就可以了嘛……
CCPM功能就被取消了。

楼主:
谢LS各位大侠,试了,可以用。1,3向上拨,其余向下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