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方法将450旋翼头改无副翼

楼主(2011-06-02):
材料:450旋翼头一坨,450机身铝柱2只,M2X15螺丝4只,去掉螺丝头做链接螺杆使用。700球头扣4只,因为700的球头扣是可以拧进2.0的螺丝的。
过程忘记拍照,大家看总体组装图。两年前改过SJM325无副翼,但是当时无稳定陀螺相当难飞,逢飞必炸,现在有了稳定电子设备了就再次改了450的旋翼头。
第一步:拆掉日子框和副翼,留下T头,注意要变化下大桨夹得位子,以免连杆干涉摇臂
第二部:将相位器取下来把下边打磨一下(为的是给倾斜盘留出更多的活动空间)装到和T头紧紧结合的位置,再用主轴固定环将它固定住
第三步:将两个摇臂取下来沿着轴承那里剪断长边,留下带塑胶扣得那边,原位装回(NND好多零件都叫不上名字,从来不看说明书的结果(ˇˍˇ) )
第四步:照着图用M2无头螺丝将球头扣,机身铝柱链接起来,调整好长度装机!
第5步:装在机机上链接好升降副翼舵机,在油门最低点和最高点调节连杆,完了之后再根据需要调节螺距曲线
解说不是很详细,大家可以看图比较直观一些,再对照你的450旋翼头观察就更直观了,如果你觉得好就顶一下

网友:
这样做确实给力!

网友:
这个改装,铝柱加螺丝是亮点。

网友:
确实不错...动手能力强

网友A:
建议桨夹上的球头也加长。这样才能使球头与主轴在一条轴线上。

网友B:
桨夹摇臂没有加长,混控比例不合适的。。。

网友C:
桨夹摇臂要加长,球头加长,不然会有干涉的,另外相位臂应该用长的那边,否则在极限螺距时会卡死的,不过只要不飞3D,这样改还是可以飞的,负三角补正角很大,会很稳的

楼主:
刚爽飞回来  很暴力,没有楼上各位说的问题,另外螺距曲线调好的话,量了下正负14°不会卡,不过我用不了那么大的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桨夹上的球头也加长。这样才能使球头与主轴在一条轴线上。
 其实SF摇臂的拉杆更斜,没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桨夹摇臂没有加长,混控比例不合适的。。。 [/quote控里边调螺距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桨夹摇臂要加长,球头加长,不然会有干涉的,另外相位臂应该用长的那边,否则在极限螺距时会卡死的,不过只要不飞3D,这样改还是可以飞的,负三角补正角很大,会很稳的
请认真看内容

网友:
心灵手巧,赞赏一个:loveliness:

网友D:
《遥控迷》上有介绍,和这个方法差不多。

网友E:
螺丝头怎么去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螺丝头怎么去掉啊

用手钳子从根部剪断,把剪变形的地方打磨一下!

网友:
请问有没有上平衡仪呢??

网友:
内容有创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遥控迷》上有介绍,和这个方法差不多。

由于上不了国外网站,没见过你说的改造放法,请贴图对比

网友:
   呵呵 有创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