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 HP的控,左上角的“Idle-up开关”和右上角的“油门 ...
6EX HP的控,左上角的“Idle-up开关”和右上角的“油门保持开关”

楼主(2011-06-02):
6EX HP的控,左上角的“Idle-up开关”和右上角的“油门保持开关”,到底是拨到上面是开还是拨到下面是开?

网友A:
向自己是开,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B:
标题
3D开关试不好,可能就永远也不知道了。。。。。。
注意拔掉电机线,或在外部连接另一只电机。

网友C:
往上关,向下开

网友D:
F的开关默认向外最远端为关

网友E:
掉转2条电机线再开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