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650不自检请做如下检查

楼主(2011-06-02):
GY650不自检有可能是4通道波形问题, 大家可以检查如下.发现不自检的情况下,不开
遥控器
让接收机没信号,看看陀螺能马上自检通过不. 如果能马上能通过,有可能4通道输出有杂波. 另外请报出你们的遥控和接收机型号好看看有没有问题的共性. 厂家改进后将会彻底解决该问题

楼主:
我的T9遥控器出现过不自检,过段时间自检通过的问题,不开遥控器陀螺能马上自检.更换高频头后再未出现自检不过的情况

网友A:
 貌似bec电压低了也会不自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