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高手几个问题

楼主(2011-06-02):
本人想用玻纤板 《环氧树脂地板》做个虾艇 或O艇 但是不知道选多厚的 还请各位帮忙看看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要看你做多大的,60左右0.5到0.8就够了。
另;《环氧树脂地板》是什么

网友B:
一般的是三层布四层胶

网友C:
需要05MM和1MM的两种。去看看边缘人的帖子。

楼主:
说错了啊 环氧树脂板 好像就是玻纤板 谢谢楼上的给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