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夹头

楼主(2011-06-02):
巨霸气磨的夹头只能夹6mm的磨头,3mm的夹头市场上找不到只能自己做

车毛胚

热处理

穿芯棒上磨床

比较

线切割开槽

网友:
我用水性笔的头做了一个,里面用筷子摩了个芯

网友:
怎么切割的?

网友:
好手艺,能用就好,自己动手的

网友:
原来是线切割。

网友A:
在平磨上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平磨上磨的?

对,夹在冲子机上磨,斜度用正弦台

网友:
材料应该是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