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可以用电子指南针代替陀螺仪么?

楼主(2011-06-02):
本人有一些电子方面基础,但航模方面还是菜鸟,请教一下高手:
感觉三轴电子指南针跟陀螺仪效果差不多,而且还不会飘移,价格也便宜,为什么通常必须用陀螺仪呢?

网友:
 陀螺仪和罗盘功能都不一样的,用途自然也不一样

楼主:
能详细解释一下么?

我想用来测飞机的姿态.
陀螺仪是积分后,测得偏转的角度,电子指南针是测与地磁场的3轴偏转角直接测出.我的理解对么?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么?

网友:
就说最基本的功能,陀螺仪是飞行控制系统辅助工具,指南针只能算是飞行参考工具。。。。指南针能自动帮你辅助修正飞机姿态么?

网友:
三轴磁阻做成的指南针,指示的是当前方向,实时性不佳,精度也不够,而且随纬度变化很大是不能用于姿态判别的,因为飞机姿态变化很快,要求精度也较高,太粗的角度意义不大
而陀螺计算出的是姿态,同时陀螺的一个重要功能是提供机体瞬时的转动角速度,有了这个才能增稳

网友:
我觉得值得一试, 毕竟 陀螺仪 会涉及到PID 算法, 抖动过大的话 也不精确。

网友:
陀螺仪是作为姿态基准,控制姿态的,飞行方向一般取值GPS而非陀螺仪,因为受风的影响,飞机的飞行方向不等于飞机首尾线,再说如果是模型用的所谓陀螺仪其实是角位移传感器通过积分所得,不是真正陀螺仪,因为误差很大,不能满足无人机长时间飞行所需,高性能无人机用的真陀螺仪很贵,普通廉价无人机一般用自稳定机身结构,并不需要陀螺仪。

网友:
楼上正解,还是GPS 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