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脑电源玩模拟

楼主(2011-06-02):
现大转用电脑12V电源玩模拟,好象电压偏高了,控没多久没会发热,比以前用11.1V控电热好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

网友:
我经常用电脑电源玩模拟器的,不觉得发热。发热的原因应该是你没有拔掉晶体吧。如果拔掉了晶体是基本没有发热现象的,没有拔晶体,不拉天下,发热,烧高频。。小心。。。。

楼主:
问题是我的是天6A,2.4G的,没晶体,所以只能看着它絷

网友:
2.4G 应该没事吧,可能电压高了吧。

网友:
我用了一个路由器的电源,标示9v,实际可能不止。接上去天六2.4g不报警,玩了好几天了,我是全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