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的kk乱打转,求教

楼主(2011-06-02):
今天刚抽空把kk装上,现在别的都好,就是方向有问题。
具体故障如下:加油门,低速,四轴未离地的时候方向勉强可以控制,随着转速的增加,四轴也快速自旋(旋转的方向沿初始旋转方向),动方向摇杆没有任何作用。
把四轴拿在手里测试,动方向摇杆,旋翼也有相应的速度调整,手动转动四轴,方向陀螺仪也有反应,旋翼转速有调整的。真是有些邪门了。
传个图,看看我的四轴。

网友:
有可能是方向陀螺仪,需要反向,你 说的有可能跟我的一样的情况,我反向了,就可以控制了

网友:
看图,好像桨装错了,是X模式还是+模式?桨装错了飞不起

网友:
桨装错了

网友:
桨错了,,对角桨要相同,

网友:
一个是桨装反了,二个如果离地后快速自旋,那就是方向陀螺反向了,做反向操作就可以了.

我刷德版的X1.1,就需要做方向陀螺的反向操作才可以

网友:
 w我新买的机架和LZ的一样的

网友:
我今天也是刚装完,用的是X模式。结果也是和楼主一样的现像,不过我再三检查我的桨没有装错(1号和3号用正桨电机顺时针转,2号和4号用反桨电机逆时针转),开始我也是以为是方向陀螺反向了,改了方向陀螺变得更遭一转动机身,直接变倒扣。后来我又把陀螺方向改回来。现在我是改成(1号和3号用反桨电机逆时针转,2号和4号用正桨电机顺时针转)现在是反应正常了,我就是不解,刚开始我是按说明上装的,为何不行?现在改成这样反而可以。有没有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
会不会是电机装歪了?一加油门电机会有个分力是四轴自转

网友:
楼上的说的极是,我也在怀疑是我的机架问题,因为我用的那种铝材我发现太软了,确实是。再加上网上买来的正反桨质量太次,严重的不平衡。比我以前买的那种2.5元的正桨做工都差。转速一高,整个机架好像都要散架了。

楼主:
谢谢各位了,照片上的桨确实是装错了,后来改过来了,故障是桨装正确后出现的。
谢谢大家的提醒,我今天再好好实验一下。

楼主:
问题解决,是陀螺仪反向的问题,调整一下就好了。谢谢朋友们的帮助,特别是二楼的朋友。

网友A:
楼主,你的桨是按那个方案装我,1号桨是顺时针转还是逆时针转?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是才玩的,有问题一起,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桨是按那个方案装我,1号桨是顺时针转还是逆时针转?

1.4顺,2.3逆

网友B:
引用 楼主:

1.4顺,2.3逆
错了.

1.3顺,2.4逆

对角电机的桨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错了.

1.3顺,2.4逆

对角电机的桨是一样的

呵呵,意思是一样的,kk板的说明书里面桨是这样定义的
2       ↑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