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s电池电压多少才算正常?

楼主(2011-06-02):
单个电压和总电压,还有每个
电池
电压相差?因为飞机好像动力不够飞不上去,可是4s电压16.8v正常啊!2200毫安 20c电池

网友A:
你在地面测一下给油门时候的电压.
看是不是电池不给力,达不到20C,注意安全

网友B:
电压正常电池未必正常

网友C:
检查单个电池电压,有可能某个电池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怎么看有没有达到20c 啊,怎么算出来的。测压器好像只能测电压吧,电流可以测出来吗?

网友B:
带点负载,看看哪个单体压降最多

网友E:
没用过电显,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接上平衡头,边用边显示各S的电压?

网友:
单节应有3.7-4.2V

网友F:
12.6

网友F:
改正16.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