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 one碰到的问题

楼主(2011-06-02):
今天测试了ace one,大多数时候ace one表现良好,但是有一两次切到自驾后飞机飞机朝着一个方向斜着飞去打舵都没反应,幸好及时切回手动模式,吓出一身冷汗,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电子的东西,又不是万能的

网友:
飞机由手动切换到自驾状态,在切换的时候,如果遥控器的各个摇杆的实际输出位置并不是飞机手动稳定悬停时摇杆对应的位置,飞机便不会保持稳定悬停。比如说,在切换的时候,pitch摇杆高于或者低于飞机在手动悬停时候的对应位置,那么飞机切换到自驾状态,便会向上或者向下漂移。

   飞机在自驾状态的反应速度会比我们在手动状态的反应慢,这也是飞控增稳功能的体现。您确定一下,如果是反应速度没有手动状态灵敏,那是正常的,如果是舵机不动,那就有问题了。

楼主:
这么说当飞机姿态控制不住,飞机要炸前切自驾,并不能让飞机保持平衡?

网友:
切以前先撒手摇杆,都回中。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这么说当飞机姿态控制不住,飞机要炸前切自驾,并不能让飞机保持平衡?

飞机姿态控制不住,飞机要炸,这时候说明飞机的动作幅度已经很大而且不规律,飞控自驾状态的增稳作用要在一定的动作幅度内才可以。这种情况下,应该切换到手动状态来控制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说当飞机姿态控制不住,飞机要炸前切自驾,并不能让飞机保持平衡?

首先在使用ACE one之前请仔细阅读说明书!或者观看教学视频!

造成你首帖里面说的原因有2种:
1  有可能GPS的信号强度还没达到飞行要求,红灯快闪或者2闪以上,这时候切到自驾有可能会有漂移(至于大小每个人感觉不一样)
处理办法等GPS信号在1闪或者不闪情况下再飞行,尽量减少在高楼之间或者有高达遮挡物旁边飞行,减少飞机无线电对GPS信号的干扰!
2 有可能您切自驾的那一瞬间是推住遥控再切的(在没有记录中立点的模式下),比如你推住前方向切自驾,飞机必然会在自驾里面向后漂移(并且观察绿灯是快闪状态,说明摇杆不是在回中状态),
处理办法1 切自驾那一下尽量放手切,或者切好以后飞机就算有点漂移再迅速来回切到手动再切入自驾(不能动摇杆)
处理办法2 如果你自信的人为你的飞机都调好了 微调位置都对了 也不用再加什么负载了,这时候可以设置GO HOME模式里面的中立点记录功能 把所有摇杆都放到飞机悬停点记录,这时候不管你摇杆在什么位置都能悬停(但是要注意记录以后不能随便动微调,动了微调一定要再次记录)
至于飞机要摔了 DJI能不能救飞机:我曾经试过 连续几个3D侧摆后(飞机姿态范围再90度以内),切自驾 飞机是能快速稳定,当然也不推荐这么测试,毕竟DJI不是用来飞3D的!
  话说回来也就是说,只要你要摔飞机的时候 飞机不是在90度以上的姿态 也就是已经翻过去了的姿态下 DJI都能快速修平并自救!
至于您说的打舵没反应请检查你的参数设置是否本身飞机就设置的太慢,可以调高自驾的感度(如果是无副翼调大无副翼的GAN, 或者加大软件里面的灵敏度)会有很好改善,在没反应的时候仔细观察下白灯(可能飞机巨大震动造成飞控报白灯警告也有可能)

楼主:
谢谢耐心的讲解,这两天又做了测试,发现又出现了几次异常,我前面描述得不太正确,应该说是切自驾后飞机正常平稳飞行,但是在做了一些圆周航线后会出现松杆甚至反方向打舵都不能回正的情况,必须切手动,不过我想还需要再多试几次确定一下具体情况

楼主:
补充一下我用的yt 550E无副翼版,gain设的75,现在偶尔大油门的时候会轻微摆尾,不能再调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