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想航拍 请教高手那些配置

楼主(2011-06-02):
小弟的1.4米的塞斯纳一直想搞次
航拍
,在淘宝上拍的一百多的录像机,飞了一次录制效果不太理想。清晰度不高还老卡。
都想把自己的卡片机(索尼T2)挂在下面有140克左右,又担心会不会超重,有没有玩家试过呀?如果可以放在什么位置?
实在不行就得花米买FVP整套件左右1000块,无线传输一套,高清摄像头,还有采集卡,据说还得共用
电池
。用过这东西的前辈给点经验。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

网友B:
自己做个微风,带200G不成问题,据传说可带400G,没试过,出事自己负责,别找我~~

网友C:
:loveliness: 如果钱充实 就买一套完整的系统吧 比较比较稳定的 要专门的电池 供电 你是做第一视角飞行吧 我也不是很懂 正在学习 有机会探讨一下

网友D:
我也想知道,续航时间能上一点的

网友B:
楼上的口味果然与众不同~大多数都是往前拍吧?弄个往后拍的不怕看的时候晕机啊~~

网友E:
1米4塞斯纳翼载荷很低的,扛个140多克的相机轻而易举,只要不怕飞丢和摔坏就大胆上吧。

网友F:
回复 网友G:
看的我头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