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把DSX7设置成135度十字盘了

楼主(2011-06-02):
之前一直都用120度十字盘,这次装了架喜路宝SDX,改成了135度十字盘,装好舵机打开控准备设置,悲剧的发现DSX7居然不支持135度十字盘  研究了半天,终于通过设置混控实现了140度十字盘的控制,并且螺距曲线、副翼曲线、升降曲线设置均不受影响,下面说一下具体设置方法:

1、将SWASH TYPE设置成120度模式,这个不用多说了

2、在SWASH MIX菜单里面记下ELEV和PIT的混控值,例如我设的ELEV是60%,PIT是44%

3、用一个混控设置ELEV对PITCH的混控,也就是打升降的时候需要补偿螺距。具体原理是:在120度十字盘模式下,推升降舵时ELEV舵机和AILE&PITCH舵机的转角比例是2:1,而140度十字盘模式下这个比例是1:1。现在飞机的十字盘实际比值是1:1(140度),我们只要让ELEV和AILE&PITCH舵机的转角比例也是1:1即可。我们知道打升降舵是ELEV和AILE&PITCH是反方向运动的,而推螺距的时候是同方向运动的,所以只要设置一个升降对螺距的混控,让打升降的时候,ELEV减小0.5,AILE&PITCH提高0.5,这样最终比值变成(2-0.5):(1+0.5)=1:1了。原理知道了,刚才我设置的SWASH MIX里面ELEV是60%,PITCH是44%,打升降的时候ELEV是动了60%,AILE&PITCH动了60%/2=30%,那么我需要让PITCH补偿30%的一半也就是15%,15% / 44%=34%,所以ELEV对PITCH的混控就设置成34%

4、中立状态下各个舵量的位置

5、推杆时各个舵量的位置,可以看到AILE,ELEV和PITCH这三个十字盘舵机舵量是一样的

6、拉杆的时候也是一样的,设置140度成功

网友:
巧用混控。顶

网友:
很巧妙的方法,支持

网友A:
那么大舵量?你来飞3D么》??看你也不会啊。。。

网友B:
我记得铁汉说过JR的140度跟Futaba的135度是一样的?

网友:
又见一技术贴了,要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大舵量?你来飞3D么》??看你也不会啊。。。

这些舵量一般在舵机不发生干涉前提下调到最大,最终舵量还要在曲线里面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铁汉说过JR的140度跟Futaba的135度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就是叫法不一样,140度和135度都是比值=1:1

网友C:
这个顶一下。
非高手整不出啊。

网友D:
其实个人感觉,这些无非是多些些软件代码罢了,可是这些可恶的遥控器厂商,就是不给你写,非要让你去升级啊,升级啊,鄙视他们
楼主造福莫有啊,收藏了,等以后有了140度斜盘的直机,再研究下,嘻嘻……

网友:
厉害!数学学的不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顶一下。
非高手整不出啊。

呵呵高手不敢当,这个是在省钱的压力下瞎琢磨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个人感觉,这些无非是多些些软件代码罢了,可是这些可恶的遥控器厂商,就是不给你写,非要让你去升级啊,升级啊,鄙视他们
楼主造福莫有啊,收藏了,等以后有了140度斜盘的直机,再研究下,嘻嘻… ...

恩是的,这些厂商不做客户端让用户自己改程序真是可恶啊,我估计进工程模式应该更好改,但自己不敢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顶一下。
非高手整不出啊。

同意!

网友E:
楼主,因为我数学不好,所以不太明白。

原理的“ELEV减小0.5,AILE&PITCH提高0.5“, 但是你对ELEV对PITCH&AILE补偿, 只是体现了AILE&PITCH补偿(提高)0.5, 但是没有将”ELEV减少0.5“体现出来啊!

哪位模友明白了,请点拨一下小弟吧。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因为我数学不好,所以不太明白。

原理的“ELEV减小0.5,AILE&PITCH提高0.5“, 但是你对ELEV对PITCH&AILE补偿, 只是体现了AILE&PITCH补偿(提高)0.5, 但是没有将”ELEV减少0.5“体现出来啊!

哪位模 ...

可能是我说的不太清楚,我说设置ELEV对PITCH通道的补偿,这里PITCH指的是集体螺距,也就是说动ELEV操纵杆的时候ELEV、AILE、PIT舵机都会往同一个方向运动,并且注意这个PIT是指你安装的PIT舵机,也就是独立的PIT通道,和前面我说的PITCH螺距不是一个概念。但操纵ELEV的时候,ELEV和AILE&PIT舵机运动方向是相反的,这必然会造成两者的补偿方向相反,就可以实现螺距补偿了

网友(2011-08-30):
这个厉害,不过140度的十字盘貌似比较少见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