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大,谁知道260MG的外形参数,有图最好,摇臂孔位 ...
那位大大,谁知道260MG的外形参数,有图最好,摇臂孔位长度又是多少呢

楼主(2011-06-02):
我自己设计个侧板和固定装置,需要知道外形参数,最重要的参数是:
1:是摇臂孔位长度,最长,最短的孔与中心的距离,精确到0.5MM。
2:摇臂上好后,摇臂到外壳上螺丝的外边的距离。
那位朋友有摇臂麻烦量一下,谢谢啦

网友:
最长13.5MM 最短的7.5MM 我用的十字臂. 舵机尺寸:30mm x 13mm x 38.1mm

网友A:
淘宝商家都有参数的。。这样的问题不应该发生吧。

楼主:
倒数得2个孔是不是12MM长,那摇臂上好后,摇臂到外壳上螺丝的外边的距离是多少呢

楼主:
就是没说第二个问题
简单说一下就是上好摇臂后,把摇臂 扭到与 舵机 平行的位置,这时量 舵机耳朵的最外面
到摇臂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