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 我是玩模型的新手 请大家帮我看看 我买450好吗?

楼主(2011-06-02):
或者,给我推荐一个适合新手的玩家.. 谢谢了

网友A:
先飞凤凰模拟器,然后再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飞凤凰模拟器,然后再决定。

请问 如何用啊?  要和遥控器连接吗? 我不会啊

网友:
和你一样的我现在都在潜水~~先学习把~

楼主:
模拟器怎么用啊  谁教教我啊

网友:
= =上TB拍一個吧

网友:
先买控和模拟器 然后直接买个500...

网友:
450  SPORT套装,新手的最佳选择,或者楼上说的500E也不错

楼主:
请问大神,模拟软件和遥控器配套,请问遥控器是要那一种呢?是我买飞机的遥控器?还是专用和模拟软件的遥控器?

网友:
多潜水,自己就知道要买什么了,不要太心急

网友:
最新的新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大神,模拟软件和遥控器配套,请问遥控器是要那一种呢?是我买飞机的遥控器?还是专用和模拟软件的遥控器?

我建议你哦 要玩就下定决心玩 直接买真控加模拟器来练习 USB的控练习不出手感 真没必要 我就是这么折腾过来的
如果你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我建议还是谨慎入模 入模有两个因素很关键一是时间二是金钱 这个就需要自己考虑了
其实你下定决心要玩 直接买个真控 这笔钱一花 就算你后面想退缩 也会有推动力让你继续往前走的

网友:
赚分要紧…╰_╯

网友:
我也是新手,以前从来没玩过直机,对这个一窍不通,1个月前入手了TREX100,700多块挺实惠,现在基本会3面悬停(主要本人练习的时间不多),练习的过程中损失也是很大的,我的第一个TREX100飞了2个星期,整个飞机基本除了主马达和框架没坏过,其他都被我摔坏了,就是不停地在换配件和研究到底什么坏了中间成长。到后来我的第一个TREX100直接报废,尾马达换了2个都不转,只好拿去店里修,结果高安的高手告诉我要拿去总厂维修,肯能电路板坏了,我直接崩溃,想到要等1个月直接再买了台新的,然后又玩了2个星期什么都没坏过,这就是成长的代价。
  在这里顺便问下各位老鸟,TREX100练到什么程度可以考虑入手450或者更高的别的推荐

网友:
可以飞航线就可以了

网友:
航线至今为止还不敢尝试,我现在的目标就是飞的更稳保持的圈子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