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的副厂大桨,请各位推荐

楼主(2011-06-02):
一直用飞越的大桨,非常难平衡。

而且发现在桨的不同部位测螺距,得到的值居然不一样。

但是钱少的人只好用副厂件了。

大桨推荐质量好一点的副厂大桨吧,谢谢

网友:
你要什麼漿?木?玻纖?碳纖?

楼主:
回复 网友A:

都可以的,
木的,玻纤,碳纤的都可以。

练习阶段,都试试

网友:
TNS还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到一个哥们发的山寨450帖,说“天天飞”的桨很好,有没有人用过呢?

网友:
TNS的玻碳桨,性价比最高,我现在只用它~

网友:
用木桨的飘过

网友C:
推荐TNS 20块那个 比木桨爽多了

网友:
練什麼先?懸停,航線就木漿啦
3D就碳漿.....不然,炸一次20塊,燒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推荐TNS 20块那个 比木桨爽多了

我也在用!

网友:
一般练,就找8块左右的木桨就够了

网友:
木桨吧,弄个十来副。

网友:
练悬停和航线就木浆

网友:
有是米阿

网友:
TNS  便宜又好用,450 桨 就是他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