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场充电,电池刚用完还发烫着就马上充电对电池好还是不好?

楼主(2011-06-03):
外场充电,电池刚用完还发烫着就马上充电对电池好还是不好?求教。发现买个电瓶(或者用车的电瓶,只是怕充到启动不了)和大功率充电器再加3电池比买一堆电池划算,尤其550以上级别。

网友:
不好。应该带个水冷袋子给电池降温后再充

网友:
没关系的,我的锂聚都是下来后立刻2C充的,已经一百个起落了依然很暴~

网友A:
发烫的电池充不充电都死的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发烫的电池充不充电都死的快

那就表示只要大电流放电,都死的快?

网友:
没错,电流越大温度越高,死的越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烫的电池充不充电都死的快

高温确实会极大加速电池老化。

引用 网友B:

那就表示只要大电流放电,都死的快?

好电池(内阻低的)在同样大电流下温度更低,死的慢点。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用完直接充,问题不大的,但是电池飞下来不能太烫,如果飞下来温度很高的话,那估计是你的电池C数不够
特别是夏天如果电池温度很高,很容易就鼓了的

网友:
曾经有闻:把电池密封在水里充

网友:
带个冰柜去外场,先降下温

网友:
带个扇子过去 边充你边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