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PRO 问题

楼主(2011-06-03):
想问一下使用GOPRO的朋友,听说GOPRO在摄像的时候可以设定多少秒间隔拍照片,我一直都没找到这个功能怎么使用。想问一下大家都有没有这个功能。难道是我听错了!

网友:
看说明书~

网友:
按功能键,第二次出现相机功能的时候就是间隔拍照。

网友:
原來狗撲肉還有這麼一個強悍的功能,是在錄像的同時間隔拍照嗎?

网友:
不是同时,是单独使用。

楼主:
可能大家没有理解到我的意思,我是说能不能在摄像的同时拍照。照相功能这个我知道!

网友:
没听过这么高档的同时摄像拍照

网友:
出厂就点过胶,镜头没法换,

网友:
可以换。不过要拆机器。老外已经这样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1080P分辨率拍摄的角度要小些。我平时都当行车记录仪用,用720P拍摄可以拍到两边A柱外的情况,很好用。

顺便也想打听下他1080p拍摄的时候,每秒是多少mb的存储量,zi6,720p,60帧/秒是1.3mb/秒的记录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