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支青老师,电机已经搞好了,上视频^_^

楼主(2011-06-03):
在这里首先感谢老支青老师给的绕线数据和方法,昨晚按照这个数据把定子绕完了,0.35的线3线并绕每极绕5匝,2218的铁心、12极8磁铁、预计到3550KV。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是,用开水煮了10分钟,把铁心从铝座上拆下来了,现在铁心装到铝座上很松,用啥胶粘比较好?螺丝胶行吗?

楼主:
图继续

继续

楼主:
继续

继续

楼主:
这破手机照出来的照片真的很垃圾呀,大家凑合看吧。。。

网友:
照的不垃圾,主要是没有对焦好,试试调个微距模式,准好很多!
这活都是巧手活啊,支持!

网友:
中山兄就是NB啊。。。

网友:
绕组挺整齐的,可以打85分!有的绕线好像还有一些松垮,螺丝胶加热即失效,应该不行的,ab胶可以用,注意安装时的同心度

楼主:
现在也是担心螺丝胶在电机发热后失效,AB胶的耐热程度也一般。。。
再有就是定子一定要浸漆吗?

网友A:
第一次绕线就做得这么好的手工,不简单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绕线就做得这么好的手工,不简单啊 。。

谢谢老支青老师的夸奖,这是我绕的第二个电机,第一个弄的不好,主要是铁心没安装到位。
这个应该没问题。按照老支青老师的建议,准备上螺丝胶,定子浸漆。
不知道老支青老师这个绕线参数是咋算出来的?^_^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支青老师的夸奖,这是我绕的第二个电机,第一个弄的不好,主要是铁心没安装到位。
这个应该没问题。按照老支青老师的建议,准备上螺丝胶,定子。
不知道老支青老师这个绕线参数是咋算出来的?^_^

建议定子不要上漆。

楼主:
修好的电机

修好的电机,电机内轴承由于经过了10分钟开水煮,估计内部润滑油完蛋了,于是打开了所有轴承的密封盖,加入大量润滑脂^_^没有黄油,再盖好轴承盖,打完收工;
听从了老支青老师的建议,定子没有浸漆;但是定子是用AB胶粘在定子座子上的,引出线用704胶固定。

楼主:
修好的电机

修好的电机

网友:
视频呢? 饶的很好啊

楼主:
视频正在审核中。。。我也在等。。。。

楼主:
视频来了

视频来了
顺便说一下,这个电机的素质不错,轴是4mm的,3颗轴承,转子和轴的连接精度很高,有点儿过盈配合的感觉,定子的铁心是0.2mm。
电机在空转一段时间后(就是视频中的时间),电机有点儿微热,正常吗?

网友B:
标题
牛!我也想来学学这个。顶楼主

网友C:
自己绕,不错啊!

网友A:
祝你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