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SR-V的一些问题,求指教

楼主(2011-06-03):
1.关于V艇的压浪板可调问题?国内外FSR-V比赛时,压浪板都是可调的.起到什么作用?而且控制时是用10C的旋钮?
2.检查水冷的方法?
3.谐振管的相关知识,谐振的原理,为什么可以提速?
总之希望大师们莅临指导关于FSR-v的知识,不胜感激

网友:
1,我的理解是 如同飞机一样,压浪板如同固定翼的升降舵 是调整船头抬头和低头的,控制时是用10C的旋钮是因为再跑船的过程中不断地修整船姿,咱们大部分都是手动调整
2.,我的检查水冷方法法就是,看出水口是否喷水
3,太专业不太懂
说的对不对希望这里的高手们多指点 ,本人在这里也跟着学习了

网友A:
1、可以调整船的姿态,还可以通过混控用来减低船速。我们一般用三段开关来控制
2、除了正常的看出水口外,也可以用注射器加压检查
3、太深奥,我也说不清,我只会用,会比较,选好的用,名牌管子贵有贵的道路,因为效果确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可以调整船的姿态,还可以通过混控用来减低船速。我们一般用三段开关来控制
2、除了正常的看出水口外,也可以用注射器加压检查
3、太深奥,我也说不清,我只会用,会比较,选好的用,名牌管子贵有贵的道路,因为 ...
 学习了

网友B:
前2个问题已经有高手解答了,不复杂自己玩久了都能琢磨出来方法。在下说说我对第三个问题的理解,也许解释不一定到位,但是基本原理应该没有错误。
用过或者说解剖过谐振管的都知道,谐振管就是前后2个锥形的东西凑在一起组合而成,其他消音器还有什么接头什么的都叫附件了,忽视。那2个锥起的作用就是把机器里面燃烧后的废气抽出来,把从排气口泄露出来的混合可燃气压回去的作用。我不会画图,简单口述也许不好理解。通俗点吧,我们就以发动机工作一圈来理解。活塞在上死点,可燃混合气爆炸后变成废气并同时开始做工,直到排气口开启,这时候废气从排气口排出,进入谐振管,因为谐振管呈锥形,高压废气在谐振管内被强制导向性的以一个合适的度减压(这个地方我不知道怎么来形容了,也许不很到位),这样就对排气口的废气形成了一个负压的作用,这个负压可以帮助废气更完全的排出汽缸。机器继续运转,扫气、压缩行程接上,这时候从机匣压进汽缸的新鲜可燃混合气有一部分会因为惯性从排气口冲出来。而谐振管内,上次燃烧的废气被抽进谐振管后撞到谐振管的后锥会有个反弹回去的作用,这个反弹顺势就把漏出排气口的可燃混合气压回汽缸参与下一次燃烧做工。
       谐振管的这个工作原理能让机器排废气更彻底,可燃混合气少浪费,于是提高了机器的工作效率。我记得以前我看过的一本书上说,你就在排气口外面合适的位置立块板子,这就可以起到最简单的谐振的效果,也许这块板子的比方更能让人容易理解。这个谐振管就像机器外带的一个呼吸机一样。就这么一抽一压的不断发挥着作用,感觉就像在震荡一样,谐振管的名字也就由此而来。
       知道了谐振管的工作原理,我们就知道有哪些因素决定谐振管的工作效果了。其中最关键的不外乎大小、谐振长度、前后锥的锥度、长度之类,当然还包括谐振管锥的形状。一般来说合适的大小是起码的前提,你26CC机器装个3.5CC管子它喘气不过来。排气的轨迹越顺畅谐振效果越好(选直排的机器吧,侧排什么的管子是弯的很影响效果的)。一般转速越高谐振长度越短,锥度越大谐振点越窄,这些都需要慢慢实验,分析加经验积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2个问题已经有高手解答了,不复杂自己玩久了都能琢磨出来方法。在下说说我对第三个问题的理解,也许解释不一定到位,但是基本原理应该没有错误。
用过或者说解剖过谐振管的都知道,谐振管就是前后2个锥形的东西凑 ...

总结一下楼上的,简单点说就是二行程机器活塞上行时,会有些许新鲜混合气会尾随废气进入排气管,而谐振就是依靠管子锥度+回压将逃出的新鲜混合气在活塞完全关闭前重新压回燃烧室,从而有更多混合气参与做功。
谐振点的长度和锥度和排气口的温度将决定是否有效谐振。
总之就是请跑出去的给我压回来
溜出去的给我缩回来!!!

大概就是这意思了。词不达意,万望海涵!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有点过分了吧。吵架讽刺也应该去自己的帖子里去呀。准备把好好的帖子搞成口水帖不成
老贾:出来管管吧,再这样直接封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点过分了吧。吵架讽刺也应该去自己的帖子里去呀。准备把好好的帖子搞成口水帖不成
老贾:出来管管吧,再这样直接封号吧。

我的权力有限,封号要找小cai神。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于輝的!風趣、精簡、
但我們、老英會否叫樓主買本有關排氣管書籍來看!而不自作答呢?
、、、、
好好的技术贴有你一个臭屁给搅啦,搞什么繁体

网友:
动力艇以前用甲醇,现在大家喜欢汽油,但照这样下去以后动力艇就用 炸  药 啦

网友:
用哈啦子?

网友:
在下觉得本坛牛人奇多,  不过劲一般都用在灌水上面了。  暗自下决心再不在论坛发表什么言论了,在下也系天C人士,可是国人的某些行径真的。。。。。。。。。(此处省去N字,以免砖头、斧头、流星锤、血滴子。。。。。。。核弹、氢弹)

楼主:
THANKS

谢谢大师门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好的技术贴有你一个臭屁给搅啦,搞什么繁体

CKY好像是台湾人吧。。。人家难道用简体?

楼主:
用10C控制的话,为什么油门不用油门这一通,而用带松紧的,可以自动复位的,另外,混控是哪个什么和什么混控啊?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