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碳板接收机用在碳板上有什么坏处?

楼主(2011-06-03):
如题。
碳板专用接收机 与 非碳板接收机 有何不同?加了什么防护吗?

网友A:
碳板接收只是加长了天线引线的长度,让你可以把天线放到机身外面接收信号,代表如futaba6106hfc接收机,自己也可以购买futaba的加长天线,来更好的布置天线,碳纤维是导体会屏蔽无线电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学习了。: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