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电动风筝配置

楼主(2011-06-03):
受《航空模型》五、六期启发,做了一个遥控电动风筝,架子用碳纤杆,轻木垂直、水平制筐,动力用德国PowerTec C2830(1450KV) ,30A电调,1047电动浆,11V1600电池,两个9克舵机,风筝1.8M三角,感觉舵机承受不了,请做过遥控电动风筝的帮参谋下一。借的图

网友:
帮顶等楼下解答!

网友:
那就换金属齿舵机,力矩大点 重量也不算太大

网友:
舵机承受不了
要么换舵机
要么在有足够舵距离的情况下尽量让舵机拉杆离舵面越远越好 就是力臂越长 舵机守力就越小
要么减小舵面

楼主:
今天把设备组装好测试了一下静态工作情况,在3分之2的油门下舵机还能胜任,在满动力时有点发抖,在飞行时舵的负荷要比静态小吧,准备下午试飞.

网友:
不错不错,问题是怎么活动的地方也是木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