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Y20A俯仰姿态控制使用心得

楼主(2011-06-03):
自己的一点点看法,希望大家指教。
我用FY20A大概半年了,曾经安装在大赛斯纳,翼龙,天行者上。前几次都是把升降舵,即飞机的俯仰姿态控制也交给了FY20A,但遇到的问题太多了。主要是平衡仪的俯仰安装角度问题,飞机不是抬头自动上升就是栽头,很难找到一个能够保持平飞的安装角度,还因此炸机数次。以后的使用中干脆只让平衡仪控制副翼和方向舵,即滚转姿态和航向。最重要的俯仰姿态还是自己手动操纵,以后再也没有出问题。
不知道大家使用FY20A的感觉如何?

网友:
不会吧,是不是没有减震或安装水平

网友A:
你不会微调吗? 开着平衡模式 再微调到绝对平衡 不就完了

楼主:
哦,那我回去再看看。我感觉是安装的问题,可能不太牢固。因为前一次调好了,下次飞的时候就又开始栽头,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微调吗? 开着平衡模式 再微调到绝对平衡 不就完了

新头像好恶。。。

网友(2011-11-15):
引用 楼主:
哦,那我回去再看看。我感觉是安装的问题,可能不太牢固。因为前一次调好了,下次飞的时候就又开始栽头,呵呵

开回手动模式又得调一次

网友:
FY20A没有中立点校准功能,导致平衡状态和手动模式下俯仰姿态不一致,新版FY30A增加了自动记录并保持当前平飞状态的功能~

网友:
FY我用的非常好啊,没出现过你说的情况。你可能没调试好,或安装有问题。找找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