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v到13.6v只要5秒????

楼主(2011-06-03):
油门全开,电池16.8v到13.6v只要5秒!!!电机4800kv, 电池4s 2200毫安 20c ,我的电池坏了??你们电池用多久才会降到13.6v 啊 ?

网友:
电池坏了~~~

网友:
正常情况,负载情况下就是这样的。

很好的电池,在大负载下,3S情况也只能维持在11V左右

这个4S已经不错了。

网友:
内阻。。。全电池公式。。。空载电压

网友:
通着电就是正常的

网友A:
2.8V压降,如果电流按20A算,电池总内阻在0.14欧,单节0.035欧,数字上看挺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2.8V压降,如果电流按20A算,电池总内阻在0.14欧,单节0.035欧,数字上看挺正常

35mΩ还正常?

正常的 20C2200mAh 内阻不应大于 8.4mΩ,夏天应该更低。

网友:
请注明是空载电压还是负载电压,负载电压的话就正常

网友:
楼主说一下,你的电机油门全开,电流有多大,

这样说吧,如果你的电机,油门全开,电流比如是10A,20A的话,那么,你的电池坏了

如果你的电机油门全开,电流有100A以上的话,很正常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内阻一般是温度越高,,他越大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的电调50a,能用2200毫安 30c 4s电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阻一般是温度越高,,他越大吧

正相反。电池内阻都是负温度系数。所以才会越热越暴,以至于竞赛场上处处是各种电池加热器......  相反,到了冬天,飞机动作无力,车子启动困难........

PS: 金属导体的电阻是正温度系数。

网友:
看来我的450是个纠结体啊! 电池热点好,而GT9陀螺却是冷点好!

网友:
是不是你用奇怪的充电器乱充,充起来是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