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副翼上的两个塑料片,应该水平安装还是应该有角度?

楼主(2011-06-03):
新手来学习。还有这个问题解决了就可以起飞了。

一,直升机副翼上的两个塑料片,应该水平安装还是应该有角度?
二,直升机左右前后飞行,是副翼产生的角度的作用,还是副翼产生的角度带动大桨产生角度的作用?
       因为,我观察了一下,拨动摇杆时,副翼旋转的平面由水平变成有一定的角度,但大桨始终是水平的,这个是不是不正常?具体情况如图,前后左右,大桨始终都是水平的。

网友A:
必须水平安装,要和日子狂平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水平安装,要和日子狂平行。

第二个问题帮我回答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个问题帮我回答一下。。。。。

你用手把平衡杆拿住看看大浆有没有变化,还有问问你有没有调螺距?

网友B:
前后左右都是螺矩大小控制的,看下十字盘动做就知道

网友:
和日子框平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后左右都是螺矩大小控制的,看下十字盘动做就知道

十字盘和副翼都是动作的,而且角度是一致的。可是大桨始终是水平的。正常情况是不是应该这样?
如图:

网友:
看来Lz对直机的旋翼头工作原理还没了解清楚。飞机前后左右不是副翼,是大桨的周期螺距产生的。

网友C:
大桨是不能像副翼那样变换角度的。。但实际上大桨是变了角度的。。。。副翼带动大桨做周期变距运动。。产生前后左右的力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桨是不能像副翼那样变换角度的。。但实际上大桨是变了角度的。。。。副翼带动大桨做周期变距运动。。产生前后左右的力量。。

有点明白了,那是不是,往前飞时,大桨旋转到后半圈时角度大,旋转到前半圈时角度小?
这样后面升力大于前面的升力,灰机就往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明白了,那是不是,往前飞时,大桨旋转到后半圈时角度大,旋转到前半圈时角度小?
这样后面升力大于前面的升力,灰机就往前了?

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明白了,那是不是,往前飞时,大桨旋转到后半圈时角度大,旋转到前半圈时角度小?
这样后面升力大于前面的升力,灰机就往前了?

yes

网友:
LZ让飞机的地面上转打舵是不是看到副翼和大桨同时偏向打舵的方向,这就是副翼带动大桨

网友D:
告诉楼主,还有一种飞机叫无副翼的,也可以前后左右飞,而且比有副翼的更灵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告诉楼主,还有一种飞机叫无副翼的,也可以前后左右飞,而且比有副翼的更灵活

无副翼的都挺贵的,那是不是和真的直升机结构差不多了?

网友E:
我来扫盲,呵呵
副翼和十字盘联动的,和大桨也是联动的,说白了,副翼是稳定大桨周期变距的,有个修正率在里面,不要副翼一样的飞,就是不稳定的,特别是遇到风,或者气流干扰
副翼杆长度和重量都会影响手感的,所以…………
还有向前飞是右边升力大,向左发力的,那为啥向前跑,那就归功于陀螺效应了,不信请看,你向前打舵,会发现,大桨在左右垂直与尾管时,螺距差最大,在平行与尾管时没螺距差的

网友:
楼上对的,陀螺效应,滞后9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来扫盲,呵呵
副翼和十字盘联动的,和大桨也是联动的,说白了,副翼是稳定大桨周期变距的,有个修正率在里面,不要副翼一样的飞,就是不稳定的,特别是遇到风,或者气流干扰
副翼杆长度和重量都会影响手感 ...

还有这样的事?那向前其实是右边桨距最大?
                                向右是后边桨距最大?
能不能再解释一下这个陀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