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6A,自动回中的组件有单卖的吗?

楼主(2011-06-03):
天地飞6A,改控坦克,两边都需要自动回中,那个自动回中的组件有单卖的吗?

网友:
LZ可以再买一个摇杆组,换上去,不过不知道6C会不会有油门不在最低位的警报

网友:
不太可行,因为飞机控都要开机时油门在最低位,接收会不发出信号,LZ需要开机时把油门摇杆压到底才行,而且还不知道信号和枪控通用不

网友A:
车用电调是双向的,和飞机不一样,是油门居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用电调是双向的,和飞机不一样,是油门居中。

没错
电调是双向有刷
油门居中,因为要倒车
炮塔旋转、炮塔俯仰、左右转向、油门均是双向的,而且居中

网友B:
回复 楼主:

自动回中不就是跟弹簧么,把限位的拆了,找个弹簧换上试试。HL的原装控里有弹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动回中不就是跟弹簧么,把限位的拆了,找个弹簧换上试试。HL的原装控里有弹簧

我这个是收的
没有任何附件
想买几个,就是弹簧和一个塑料卡片,还有个M2的自攻钉

网友C:
收个天6尸体拆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收个天6尸体拆过来

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