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朗450C尾推问题,太闹心了,大家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2011-06-03):
450c尾推金属材质,可是也太软了吧,才飞了10几个起落就磨出两个小坑,
然后还不单卖,要换就得全换,一个倒是不贵55块钱,可是也不能总换这玩意儿吧
大家都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呀

网友A:
软件就自己动手做个刚的,单件好做也不难,向这些我自己可以不锈钢 动手搞定,你也试试看,有35五元的尾推。

网友:
我的GL450C尾推早就磨断了一边了,金属的就是这样的,双推换成塑料就没有那么容易磨损了。

网友:
就是啊,我这个也是没飞多久磨起坑坑。下次把尾推换种样式。

网友:
换450S的那种…直接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就自己动手做个刚的,单件好做也不难,向这些我自己可以不锈钢 动手搞定,你也试试看,有35五元的尾推。

这个我整不了,呵呵 ,不过听大家的换个塑料的算了
这个尾推真叫人郁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WINGV2尾推就行啦。:funk:

网友C:
黄油,磨损小一些,就是容易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黄油,磨损小一些,就是容易脏.

还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哦,如果是换成塑料的又有些不情愿
450C这点真不爽,其他的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网友C:
2个推杆可以拧下来,螺丝包里有类似的(球头的短全螺纹,尾撑的长半螺纹 我用球头的,有些短,后来发现有别的),磨扁一点枣核形,尾推插套硬塑料管(薄,硬,粗细合适,还要多,热缩管好像不耐磨).
不磨圆是因为我没那设备,还有推杆不会掉出来,被塑料管挡住了,螺丝胶.
记得有高手把尾推插磨细,我这么做好处是恢复容易.
塑料管应该不会掉,我还没空中试,就算掉了 也就是大虚位.
不过磨少了尾推会涩,大了会虚位大.
明天试验

网友:
呵呵,是今天试的,还行.没上胶也没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2个推杆可以拧下来,螺丝包里有类似的(球头的短全螺纹,尾撑的长半螺纹 我用球头的,有些短,后来发现有别的),磨扁一点枣核形,尾推插套硬塑料管(薄,硬,粗细合适,还要多,热缩管好像不耐磨).
不磨圆是因为我没那设备 ...

你的意思是套个塑料管?

网友:
图片不太清楚

网友:
唉  就没人想过石墨粉吗   不油腻 润滑好 干性润滑剂

网友:
450c 尾推不耐磨解决方案

买片石墨纸,卷成筒筒 垫在轴上,要薄的那种。 廉价 卫生 实用  不吸灰尘(本身就黑乎乎的)哈哈哈哈哈

网友:
最主要的耐磨 润滑效果好  缺点自己试试就知道

网友:
固朗 KDS 450C SV 尾推叉 有单卖的20块钱2个

网友:
C和Q的尾推不知道通不通用 现在觉得Q的设计还蛮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