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120d01

楼主(2011-06-03):
新买的JJ 今天首飞就炸了 炸完以后在飞 飞机老是往左侧飞画圆圈 尾巴还摆来摆去的
求 高手教教怎么调

网友A:
呵呵 和我以前单飞的时候一样.......看看螺距是否正确...十字盘平不平..检查尾巴有没有虚位

网友B:
往左侧飞:两侧方向舵机有偏移
尾巴还摆来摆去:1、尾浆松动。2、舵机臂出了问题。3、皮带问题。
摔机后最好拆了重新安装一次,确认部件的完好性,因为任何飞行机械都是高精尖设备,任何的小问题都会变成大问题。

楼主:
飞机在公司 明天上班的时候去认真检查下
谢谢 几位的zhidian

网友C:
检查小伞齿。

网友D:
原帖由
af85mm18d
于 2011-6-3 23:35 发表
检查小伞齿。
还有主轴~旋翼头

网友E:
方向舵机怎么调整呢 我的也是 炸了一次以后 原地自旋 起飞左飞不过拉起来就行了
自旋那个 我用手转动大蒋几次就好了 开始也是怀疑后蒋齿轮 不过自己用手转几圈就好了
左侧飞问题一直没解决 不过大油门拉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F:
四楼的兄弟,我没记错的话,D01是尾轴传动的,怎么会存在皮带问题?

网友G:
1、断电后重新对码。
2、检查拉杆与舵机是不是松了。

网友H:
lz提到的问题,都可以用手动调节操纵杆来解决,我自己的JJ上这样的问题我都懒得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