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140克以下f3p机用厚度0.12mm的碳纤片斜拉加强如何?

楼主(2011-06-03):
一直是用0.6mm0.8mm的碳纤杆和大力马鱼线做140克以下f3p机的斜拉加强,0.6mm的碳纤杆每米0.4克,0.8mm的碳纤杆每米0.7克,使用中感觉0.6的碳纤杆强度差点,容易断,0.8的碳纤杆有点偏重,大力马鱼线不错,但要想拉好不容易。最近刚买了1张厚度0.12mm的单项碳纤板,切成(撕)了70803mm宽的加强条,剩下的部分本想放起来,又突发奇想,何不切成(撕)1.5mm或者2mm的条做斜拉加强呢,重量每米只有0.36-0.4克,强度又比0.6mm的碳纤棒高,不容易断。不知哪位模友用过,请指教。

网友:
线可以绑起来,碳片如何绑?

网友:
主翼上的斜撑尽量用1mm的斜撑加强。不要用拉线。
另外,碳杆和碳片是不一样的,碳杆是在纵向上强度大,碳片是在横向上强度最大,一般嵌在epp力,合理利用材料的强度,让其保持和受力一个方向最好。